3星的显示器

楼主(2013-03-08):
  指示灯一直闪    灯管不亮     电源板有供电  已经测试灯光  代换高压条了

网友:
把屏放别的上面点下

网友:
典型的三星高压板通病, 要简单弄好就直接改高压板, 不然就修高压板,一般都是升压芯片短路,

网友:
高压包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