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

楼主(2013-03-08):
  显示器屏一直跳动

网友:
电容有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
太简单了??

网友:
电容无鼓包

网友A:
屏、屏线、驱动板、 电源板爆电容都会引起的现象, 没图很难判断, 提问的话最好描述好问题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屏线、驱动板、 电源板爆电容都会引起的现象, 没图很难判断, 提问的话最好描述好问题先,

   新手 下次上图

网友:
排线问题吧。冠捷的机器排线重插一下都可以用的。。。不然就屏了

网友:
  我目测也是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