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招解决显示器

楼主(2013-03-08):
电源板是不是输出电压正常     高压板代换     然后就是代换驱动板  不行就是屏基板问题   希望各位踊跃补充

妳镁锝潒畜生 -5 坏什么都直接换板子,那还要我们维修员做什么.

网友:
如果灯管坏了呢。换屏???这合理吗,我们做维修的,不是直接用换那么简单的

网友:
尽量不代换,除非遇到稀有原件,不得不换。
液晶电路就那么一点原件,修起来不麻烦的。

网友:
 这个方法是判断故障在那个部分的  并不是代换这么简单

网友:
能修就修?有些人会换不修?再说换价钱能多收一点比修省事?

网友:
要是有那样简单就好了哦

网友:
還是盡量不換~
但是至少有修復~
還是不錯啦!

网友:
他那是自己安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