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机带的航嘉电源,通电风扇不转!

楼主(2013-03-08):
型号是航嘉HK280-25A,通电风扇不转,拆开后保险管没有损坏,一个电容1000uf10V鼓包,更换之,一个电容2200uf10V鼓包,因无相同,更换了一个2200uf16v的,不带负载通电后,测得5V处电压5.02V,12V没电压,之后检测哪里,望高手给予指导。

网友:
有没有开机   短路开机脚

网友A:
短接绿黑线看看能否启动电源,如果能启动就有12V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绿黑线看看能否启动电源,如果能启动就有12V出来了

通电后,测得紫色电压5.09了,ps-on处4.99v

网友A:
那就是电源没启动,量一下12V输出是否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电源没启动,量一下12V输出是否短路,

测那个位置?

网友A:
紫色线的+5V是辅助电源,正常的,航嘉电源用的是什么芯片呀?我也是新人,航嘉的修得较少,长城的修得多,下个电路图看看咯

网友:
12V输出管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紫色线的+5V是辅助电源,正常的,航嘉电源用的是什么芯片呀?我也是新人,航嘉的修得较少,长城的修得多,下 ...

我查查看啊,呵呵,电路图正在找呢

网友(点评):
你这是待机电路 你待机时好的 不要乱动这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紫色线的+5V是辅助电源,正常的,航嘉电源用的是什么芯片呀?我也是新人,航嘉的修得较少,长城的修得多,下 ...

看着没错的话,应该是7500b

网友A:
量一下7500B的各脚电压是否正常,7500B可以用TL494换

网友A:
绿线和紫线均有电压,说明辅助电源正常;但通电风扇不转,各组电压无输出;打开检测2个主开关管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问题应该在次级部分。测量KA7500B 12脚的电压为16.5v,供电正常,4脚为5.35v,短接绿黑线后电压不变,似乎有保护。接着检测后面的快恢复整流二极管,如果都正常就只有去怀疑主控芯片KA7500B了,但这玩意很少损坏的,检测13,14,15脚,这个电压是它内部产生的基准电压,应该是5v。这个电压不正常就代表着KA7500B内部损坏

网友(点评):
就照这个做,先确定故障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7500B的各脚电压是否正常,7500B可以用TL494换

看到还有一个IC是TL431

网友:
TL431是调压稳压的IC

网友A:
你对比一下这个帖子的IC引脚的电压看看,
实测长城ATX 300P4 正常工作时7500和339各脚电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735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对比一下这个帖子的IC引脚的电压看看,
实测长城ATX 300P4 正常工作时7500和339各脚电压!
http://www. ...

好的,过去看看去

网友:
经过测试,PS-ON未短接的情况下,12脚电压18.46v,13、14、15为4.92v,4脚为3.38v。短接后,其他电压均没变,只有4脚电压为4.24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线和紫线均有电压,说明辅助电源正常;但通电风扇不转,各组电压无输出;打开检测2个主开关管是否正常。如 ...

经过测试,PS-ON未短接的情况下,12脚电压18.46v,13、14、15为4.92v,4脚为3.38v。短接后,其他电压均没变,只有4脚电压为4.24V
这个IC应该是没问题吧?

网友:
经过测试,PS-ON未短接的情况下,12脚电压18.46v,13、14、15为4.92v,4脚为3.38v。短接后,其他电压均没变,只有4脚电压为4.24V
这个IC应该是没问题吧?

网友B:
短接绿黑线 7500 4脚应该为0V  8  11脚电压有变化  查推动管  主开关管 以及基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绿黑线 7500 4脚应该为0V  8  11脚电压有变化  查推动管  主开关管 以及基极电阻。

好的,等张老师很久了,这次卯足劲一定要修好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有点忙 没时间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和图片

原来是待机电路啊,我说怎么看着怪怪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经过测试,PS-ON未短接的情况下,12脚电压18.46v,13、14、15为4.92v,4脚为3.38v。短接后,其他电压均没 ...

通常短接绿黑后,7500的4脚没下降到0V是保护了,查339的2脚输出电压,有电压输出就检查一下后级的3个电压输出复合二极管和电容,测一下对地电阻。如果没查出问题,就查推动三极管和主开关管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常短接绿黑后,7500的4脚没下降到0V是保护了,查339的2脚输出电压,有电压输出就检查一下后级的3个电压 ...

好的,谢谢,周一我去单位的时候再好好查查,不懂的话还会请教大家的

网友E:
短接7500 4脚看看
1。如果不能启动,重点检修两个主开关管13007到7500 8、11脚间的电子电阻、二极管、推动三极管还有更换7500看看
2。如果能够启动,进一步短接绿线到地查看339 4、5脚电压,如果5脚电压高于4脚电压,说明输出级保护
查这次级电容、快恢复二极管、甚至大电感等等;如果5脚电压低于4脚电压,说明不是保护的问题,最大可能是339的2脚不能把低电平传给7500 4脚,重点查339 2脚 至 7500 4脚相联系的电阻、二极管、小三极管,当然339也可能坏,可更换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短接7500 4脚看看
1。如果不能启动,重点检修两个主开关管13007到7500 8、11脚间的电子电阻、二极管、推动 ...

这个维修思路非常好,楼主应该借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短接7500 4脚看看
1。如果不能启动,重点检修两个主开关管13007到7500 8、11脚间的电子电阻、二极管、推动 ...

嗯,我一定在周一上班的时候用用你的方法,值得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绿黑线 7500 4脚应该为0V  8  11脚电压有变化  查推动管  主开关管 以及基极电阻。

按照这个思路,我未短接和短接情况下的各脚电压变化如下:4脚再未短接时3.39,短接后为0.09;8脚未短接时2.26,短接后1.52,;11脚未短接时2.24,短接后1.50。这就如您说的8、11脚有变化了,只是4脚短接后没到0,这是保护了吧?我继续查推动管,主开关管以及基极电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短接7500 4脚看看
1。如果不能启动,重点检修两个主开关管13007到7500 8、11脚间的电子电阻、二极管、推动 ...

如何短接7500 4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绿线和紫线均有电压,说明辅助电源正常;但通电风扇不转,各组电压无输出;打开检测2个主开关管是否正常。如 ...

经检测,短接后,KA7500B的13、14、15脚的电压为4.91V,这应该说明7500没坏,但是4脚未短接时电压为3.39V,短接后为0.09V,我这显示的开关管有好几个,我一个个都试试吧,在板子上测试,还是拿下来测试啊?

网友A:
最好拿下来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拿下来测量

那么紧凑,看来拆下来也是一个工程啊,好吧,我今下午就一个一个都测了

网友:
几个数字说明:
0.09=0=低电平
4.91=5
2.26=2.24
1.52=1.5
3.39=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何短接7500 4脚?

把7500 4脚接地

网友:
好的,现在正在查开关管

网友:
先把494所有的各脚电压给出来,高手一看就能判断出大概位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检测,短接后,KA7500B的13、14、15脚的电压为4.91V,这应该说明7500没坏,但是4脚未短接时电压为3.39V ...

4 脚早已为低电平了,而电源没有启动(跟短接7500 4脚一样),说明问题在前面,也就是两个主开关管至7500 8、11脚间的问题
重点查主开关管,主开关管相连的电阻、二极管、电解电容,与7500 8、11相连的小功率三极管、与小功率三极管想连的二极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