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最新 USB液晶编程器 液晶编程器 超级USB 液晶编程器 RT809F

楼主(2013-03-08):
淘宝购买请点击: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989.1000764.1000415.4.KnvPBF&id=23054956074&asker=wangwang
QQ咨询请点击:有事您Q我有事您Q我
此款7天免费试用  不满意,退 不喜欢,也退。请放心购买!
套装:
  1.贴片转直插简易座子   1个
  2.USB连接线   1 条
  3.品牌机VGA线 1条
  4.DVD光盘       2张
  5.RT809FUSB液晶编程器1台

此款套装售价:298元
套装二:
  1.贴片转直插简易座子   1个
  2.USB连接线   1 条
  3.品牌机VGA线 1条
  4.DVD光盘       2张
  5.RT809FUSB液晶编程器1台
  6.IC起拔器一个
  7.SOP8【窄8】 进口烧录座 1个
  8.SOP8【宽8】 进口烧录座 1个
  9.10格元件盒一个

此款套装售价:320元
温馨提示:如需购买套餐二  请拍下联系客服改价。凡未联系支付298元者,实际发货按套餐一安排

产品功能与特点:
A、支持电脑主板、笔记本、液晶、路由器、家电产品常用的8脚、16脚的BIOS芯片读写;
B、支持DDR1/DDR2/DDR3内存SPD免拆芯片读写,特别支持34C02等特殊型号,转接座另购;
C、支持笔记本8脚、14脚密码芯片和电池码片(特别是24RF08/6480AR/BR9080/9016等特殊型号);
D、支持24全系列IIC总线EEPROM存储器,其中24C01-24C16可以自动识别芯片型号,自动识别24系列第七脚的写保护电平,美台系和日韩系的24芯片自适应烧录;
E、支持25、26全系列SPI总线FLASH存储器,支持自动识别芯片型号,容量高达256Mbit;
F、支持93全系列MicroWire总线存储器,包括日系厂商的特殊型号;
G、独家支持RTD2120单片机的双BANK在线读取和写入功能!包含固件所在的BANK0和品牌机菜单所在的BANK1区,读取双BANK只需6秒;支持RTD2122单片机三BANK的在线读写功能。
H、支持液晶显示器和液晶电视的DDC-EDID数据在线读写,轻松解决EDID数据相关问题;
I、支持笔记本屏EDID数据在线读写,零成本解决DELL、SONY等笔记本挑屏问题,屏线另购;
J、支持乐华、鼎科、虹星、凯旋、悦康、宏捷等通用驱动板,通过VGA口免拆元器件就能对驱动板MCU进行刷写;烧录软件为中文版WINDOWS界面,使调试、编程过程一目了然;烧录软件增加了芯片修复功能,刷程序损坏的板子只要修复成功,即可正常使用,免去返修的烦恼;
K、支 持液晶显示器、电视原装主板在线读写或离线读写固件程序,支持冠捷、唯冠、三星、LG、ACER、LENOVO、HP、IBM、BENQ、HKC、海信、 创维、康佳、长虹、TCL、海尔、厦华等各大品牌,支持NOVATEK、MTK、MST、GENESIS、TSUM、SE、FT、REALTEK、 WINBOND、WELTEND、MYSON、、华亚微、PIXELWORKS等芯片组方案,可以使用官方ISP软件或自主软件,兼顾功能的完整性和用户 的易用性;
L、支 持三星、Philips、AOC、BENQ、NESO使用NT68F63/NT68F632/NT68F633系列MCU和WT61P4的机型,可以免拆 机读写程序,三星液晶丢程序的通病故障,免拆机刷程序即可解决!!!特别增加了在线读MCU源程序的功能,可以将好的MCU内的源程序读取出来并且保存, 软件为自主开发的中文版,界面简单,操作更方便;支持最新的SE1059系列主芯片读写,轻松解决三星SA系列黑屏通病;
M、支持WINBOND系列MCU的在线烧录,如W78E65P-40,可以代换冠捷,优派,唯冠原装驱动板M6759,SM5964,SM89516,P89C51RD,TP2804等易损型号的MCU;
N、支持MTK系列液晶和DVD方案在线烧写,如:MT1389 MT1379 MT8223 8226等;
O、支持SUNPLUS凌阳系列DVD在线烧写。例如 8202D 8202S 8202L 8281 8200等;
P、支持中九系列卫星接收机的在线升级破解和砖头机修复;包括国芯、海尔、华亚、NEC等机芯方案的在线读写和拆芯片读写升级功能;
Q、支持USB供电、通讯自动侦测,编程器自检模式,独创的ISP在线编程方式的引脚断线检测、目标主板上电检测功能,离线读写时的引脚接触检测等特殊功能,可以识别并提示烧录过程中的各类故障,有效的解决读写错误问题;
R、编程器内部采用FPGA控制,升级PC端软件即可完成编程器自身的功能升级,兼容更多型号;采用USB接口供电和通讯,省去笨重的电源适配器,使用更方便;编程器的锁紧座接口,都有防静电和端口IO保护措施,保证了编程器的可靠性;锁紧座可轻松拆卸,方便用户更换。
购买链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989.1000764.1000415.4.KnvPBF&id=23054956074&asker=wangwang
有事您Q我有事您Q我

网友A:
很强大,不知道对液晶MCU的支持有多少

网友:
看上去不错  可以批发吗?????

网友B:
我之前用的是808。并口的还不错,就是刷24、25的速度比较慢。809应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强大,不知道对液晶MCU的支持有多少

液晶的主要还是在线刷写比较方便
常用鼎科 乐华都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用的是808。并口的还不错,就是刷24、25的速度比较慢。809应该不错。

这款是目前最新的升级的型号

网友C:
说说操作系统支持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说操作系统支持情况

XP WIN7都支持

网友:
座子 有几个?

网友:
我以前用1130B加强版的也很不错,唯一的遗嘱就是刷不了TSUM之类的品牌机,多数情况下就刷一下乐华的。

网友D:
不知道到底买哪款好,茫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到底买哪款好,茫然

这款专业刷写液晶
另外还可以刷写8脚16脚
刷写主板 笔记本这款不能够满足  肯定还需要配一款

网友C:
支持win7 64位就买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win7 64位就买个

你好  可以支持的

网友E:
哈哈,这里也开始卖这个神器了啊!去年我就买了,确实很好用,我还在坛里回过帖子,结果被某个阴险小人变换ID围攻,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

网友:
价格有点贵啊

网友:
一机多用
可刷写主板/笔记本/液晶/内存/屏编码。
还可作为信号源使用。
......
功能之强大不一 一列举。
对比淘宝上其他产品  这款绝对是超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这里也开始卖这个神器了啊!去年我就买了,确实很好用,我还在坛里回过帖子,结果被某个阴险小人变换 ...

网友F:
298元配1个简易转接座 1个座子
320元配大8、小8、简易转接座 1个座子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大多数能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G(2013-04-08):
我们店里老板也买了一个,说是能在线刷,不过却不行。不知道是方法不对还是那RT809有问题

网友:
要是能刷主板BIOS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们店里老板也买了一个,说是能在线刷,不过却不行。不知道是方法不对还是那RT809有问题

你可以升级最新的程序试下

网友E:
最新版本的RT809F软件可以支持IBM超级用户密码解密功能,操作简单、速度也很快,超值啊,同类的IBM解密工具可是卖500元一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新版本的RT809F软件可以支持IBM超级用户密码解密功能,操作简单、速度也很快,超值啊,同类的IBM解密工具 ...

哈哈 看来你也在用这款编程器

网友H:
这个刷笔记本8脚BIOS可以不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这个刷笔记本8脚BIOS可以不

8脚 16脚都可以

网友I:
引用 网友F:
8脚 16脚都可以

跟tl866cs 有什么区别?哪个功能更强大   如果是刷笔记本主板这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跟tl866cs 有什么区别?哪个功能更强大   如果是刷笔记本主板这类的

刷主板 笔记本当然选TL866CS
RT809F这款智能刷写8脚 16脚 16脚以上就不能刷写了

网友:
迅维做网站哪个连接,哪去了,我想了解一下

网友(2013-05-17):
SUPERPRO西尔特600P编程器  和这个比,,哪个好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网友(2013-07-06):
我也购买了。很强大。离线不要说。在线他最强。支持好产品。

网友J:
这款最多能烧录多少脚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款最多能烧录多少脚的芯片?

8脚 16脚就可以

网友K(2013-08-11):
什么板子都能刷写吗?我之前的刷不同的板子要用不同的软件这个不用吗??

网友:
好东西了,帮顶,有钞票了,秒个。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什么板子都能刷写吗?我之前的刷不同的板子要用不同的软件这个不用吗??

这款有自动识别功能
不需要手动去选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F:
298元配1个简易转接座 1个座子
320元配大8、小8、简易转接座 1个座子

这个编程器能刷旧的台式机主板BOIS不?我的要求就是,能刷478的CPU主板就好,我们这里好多工厂里面的机器,机器里面用的都是478的主板。很老了的主板。

网友(2013-09-15):
以后买你家的

网友:
价格有些贵

网友:
能不能便宜点哦

网友L(2013-10-27):
能支持多少种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L:
能支持多少种器件

请问你主要刷写哪些

网友(2014-01-08):
RT809有没有修复类的功能

网友:
我也有一个,感觉挺好用的的, 尤其是遇到写保护的芯片还会提示方法,怎么写入,对于新手挺好的

网友(2014-05-16):
不知道好用不?

网友:
7天免费试用  不好用免费退货

网友(2014-08-31):
这个牛逼啊,现在主板笔记本不都是8脚BIOS芯片吗。

网友(2014-12-06):
贴片转直插简易座子是拿来干什么的哦?我最近想入手一个,但是我不知道修笔记本够用不?还有刷KB9012程序可以不?LZ告诉我怎么刷我就入手一个找你要,难道刷KB9012还有接线????/

网友:
rtd2122 的可以编程吗?我手上有个19寸的,还有就是1.8v的25可以变成吗,用电压转换的装置吗?25U6435F这个芯片1.8v的

网友(2015-01-12):
感觉蛮不错的

网友(2015-02-12):
这个是北京季春开发的,功能很强大,非常不错,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