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W1907液晶

楼主(2013-03-08):
开机亮一下就灭,再按开机键亮一下一两秒还是灭,有碰到过的师傅吗?

网友:
高压保护,去保护试下

网友:
电容没鼓包吗。先试试灯管。再去修高压吧。

网友:
电容没有鼓包,换个外接灯管就不灭,难道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A:
有可能是灯管的问题,高压去保护,就是电源板高压电路控制灯管的一般是14脚的芯片,每种型号的芯片去保护都不一样!

网友:
谢谢,要说是灯管问题,可是我换了套料试的屏就没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灯管的问题,高压去保护,就是电源板高压电路控制灯管的一般是14脚的芯片,每种型号的芯片去保护都 ...

谢谢,要说是灯管问题,可是我换了套料试的屏就没事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24878-1-1.html

网友B:
你换的点屏工具点的?那个点屏工具里的高压是无保护的,当然可以。你还是老实点换灯管吧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不会保护,看不清芯片型号,放大镜看也不行,换的灯管,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换的点屏工具点的?那个点屏工具里的高压是无保护的,当然可以。你还是老实点换灯管吧

换了,谢谢,要是知道去保护就更简单了,灯管有一头确实有点焦

网友:
这款显示器是上边部分灯管尾处空焊 先拆下来重新焊 还不行把IC第三脚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