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0G换屏无背光

楼主(2013-03-08):
原屏幕LTN140AT06,在淘宝搜换代用的B140XW03和奇美的,换上去都是看的到图像但无LED背光。原来的坏屏是压坏了一个角,上回去显示正常。请问为什么换代用屏无背光。或者有什么办法改出背光来吗?

网友:
直接换原型号的保险多了。除非自己很清楚能代换。

网友:
看这样子是需要写码片,你要用在什么机型和上家说清楚,直接就给你搞好这样都方便

网友:
换码片试试看

网友:
这个应该和码片有关系,楼主换了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码片的问题;你应该在淘宝上说清楚你的机型和屏型号;人家会给你把码片处理好;我换过次DELL的;一次成功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