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的鑫谷-网驰3000+电源不触发

楼主(2013-03-08):
  这个电源算不上是多好的电源,但是成色很好并且问题不好解决。所以请教各位ATX开关电源的师傅们,谢谢了!

此电源的情况是,PS-ON(绿)有+4.92V,+5VSB(紫)正常,电源内部没有烧焦的痕迹,异响,异味等情况。

把万用表接在PS-ON上,然后对地接触。 PS-ON从+4.92V瞬间跳变到0V,这些情况是正常电源应有的动作。但是电源没有触发正常工作,风扇不转,红.黄.蓝.灰.橙都没有电送出。

次级开关管3个都换过,339和7500也换过,问题依旧。

我想了下,能有PS-ON和+5VSB前级电路应该没问题,只有次级的问题,就是找不出来。

谁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还有就是有没有这款电源的电路图,借我看看。

网友:
兄弟,我的航嘉的和你一样问题!坐等高手

网友A:
我的也一样,等你们有结果,我也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一样,等你们有结果,我也分享一下,

这问题不好深入啊

网友B:
不知楼主为何换掉339和7500芯片(依据是什么)???但是楼主肯定没怎看过以前的帖子!有部分的帖子是有7500和339待机和启动的各脚电压值的,楼主查电源也没什么顺序!通常在待机时短接绿黑线,测7500的4脚是否从4V左右下降到0V,由此得出电源是否保护了(没降就是保护了,要查后级输出部分),如果下降到0V,就检查8、11脚的电压有没正常输出,再到相连的二只推动三极管(C945或1815之类),看三极管有没正常输出到推动变压器,再到主开关管电路。这样有顺序才容易查到问题

九天看来对这类电源已经很熟练了,呵呵,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为何换掉339和7500芯片(依据是什么)???但是楼主肯定没怎看过以前的帖子!有部分的帖子是有750 ...

6楼是真牛人,我今天把我这电源再拿出来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为何换掉339和7500芯片(依据是什么)???但是楼主肯定没怎看过以前的帖子!有部分的帖子是有750 ...

7500芯片的第四脚从+3.28V能降到0V,8和11脚从+2.44V降到+1.61V。

网友:
6楼说得在理。我也是个新手,简单说一下体会。貌似楼主的思路没有理清楚。首先,要先查辅助电源输出是否正常,两组,一个是12-14V,此电压供给494的12脚。还有一组输出是+5V,此电压是给紫5v和绿5v。你先查查这两个电压如果正常,再往下查。如果这两项正常,说明辅助电源正常,接下来查494的12脚,电压在10-20v都属于正常范围。关键是确定12脚电源正常后,要看看494的13、14、15脚是否有+5v左右的基准电压输出,如果有说明494基本正常,然后再查494的8、11脚看看是否有输出,这两个脚是输出震荡脉冲的,如果这两个脚2.2v左右的电压也正常,然后再去查激励电路相关原件,最后再去查看主变换电路。你一点头绪都没有怎么查?呵呵。

网友(点评):
我通常是直接测494的13、14脚是否有5V,这个5V不对再查12脚的供电。

网友:
电源是保护了,还是没有起振,只从494的几个脚上的电压就可以明确地判断出来,配合339后,故障会进一步缩小。多查一下494和339相关的电路原理。其它就靠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7500芯片的第四脚从+3.28V能降到0V,8和11脚从+2.44V降到+1.61V。

你确认13007外围的电阻和4148全正常的话,查8、11脚外接的三极管和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7500芯片的第四脚从+3.28V能降到0V,8和11脚从+2.44V降到+1.61V。

8、11脚输出的电压下降到2V以下,多为主开关管电路故障或推动电路元件有问题

网友(点评):
赞同。的确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