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3-03-08):
昨天一华硕笔记本装系统。开始是vista系统(开机一切正常),装Xp开机后,不时桌面出现(3分之1屏幕,下方)瞬间变黑。后换为WIN7,症状变为频繁的先卡(1秒)马上全屏变黑(1秒后正常,在刷新的时候最明显),后来客户就没修了。我怀疑是显卡,请大家指点

网友:
*脏话*哦 那你就直接装VISTA撒

网友:
显卡驱动看下吧。。。

网友:
原系统没问题,后装的出现问题了,那应该不是硬件,你查软件啊,装无驱动的系统,看看有没这个情况,然后再去官网下驱动装好了

网友:
是不是显卡驱动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