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解释什么叫开漏输出

楼主(2013-03-08):
如题  请高手解释什么叫开漏输出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求高手解释啊

网友:
开漏输出就是不输出电压,低电平时接地,高电平时不接地。如果外接上拉电阻,则在输出高电平时电压会拉到上拉电阻的电源电压。这种方式适合在连接的外设电压比单片机电压低的时候。
开漏输出跟集电极开路十分相似,工作原理也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使用的场效应管而已。使用时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
可不可以用普通话讲解一下   百度上搜的不是很容易懂啊

网友A:
就像一个开关,输出低时,开关合上,接地!
输出高时,开关断开,悬空,需要外部提供上拉才能为高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像一个开关,输出低时,开关合上,接地!
输出高时,开关断开,悬空,需要外部提供上拉才能为高电平。

这种输出高低是设计主板时设计好的还是要看主板的电压变化(包括故障)?

网友(点评):
芯片内部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输出高低是设计主板时设计好的还是要看主板的电压变化(包括故障)?

哦   谢谢月饼老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像一个开关,输出低时,开关合上,接地!
输出高时,开关断开,悬空,需要外部提供上拉才能为高电平。

到底是专家解说形象又言简意赅

网友(点评):
不是专家。别乱拍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底是专家解说形象又言简意赅

呀,你的技术等级不就是维修专家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