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不能启动。求教

楼主(2013-03-08):
有一台USAOK1000。内置12V小电瓶2只。因容量太小,就拆掉内置电瓶的线,重新外接了两只12V的大电瓶。奇怪,原先都可以启动的,这样外接后,UPS竟然启动不了。线没有接错。是线太长还是什么原因,请老师们指点。谢谢
原因

网友:
电瓶电压足够。两只24V

网友A:
在装上小电源看看还能启动吗,

网友B:
同意楼上的,你现在可以把原来的电瓶装上看能不能启动,如果能,那么就 是你接线或是电瓶的问题了

网友(2013-04-18):
你的蓄电池是并联还是串联的,检查电压。

网友:
两只12V的蓄电池串联的,电压24V有。难道是这24V是虚电压,电流不够造成不能启动UPS?它原来的两个小电瓶是可以启动UPS的。

网友:
会不会是过压了

网友:
过压可以肯定不会。向造成这种不能启动的原因,我这种情况,一般会是哪些方面的问题?欠压,过压,还有呢?原来两个小电瓶都是好用的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