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主板几片

楼主(2013-03-08):
       第一块板子是杂牌G31

         问题是无VCOER,电源IC是rt8802a,如图:

测主板VTT1.2有,8802a的一脚开启也是正常的1.2v,12脚dvd 1.2v正常,VID有高低组合,31脚测量为1.05v,发现问题了,VDD正常为5V,果断跑线,竟然短线了,既然短线哪来的1.05的电压?这条供电的线分几支,不一探究竟了,下面来张特写

一番补线,顺利跑马了

第二片是七彩虹G31,客户说可以进系统,就是USB不能使!先点了下,顺利跑马,插上U盘果然没有反应...检查USB口,没发现问题,测USB正负数据对地值为500左右,正常! 南桥是82801GB,果断换之!中间有个小插曲,发的SB坑爹呀,换上竟然不触发了...料板拆个换上,问题解决!
第三片是HP品牌机,V星的板子,开机报警,发现是内存不过,换了个内存,问题一样,拆板,又是G31的板子,上BGA加焊北桥,问题解决!
第四片忘记客户说啥问题,检查了下,直接换掉几个电容,正常跑马!

网友:
VDD正常为5V,果断跑线,竟然短线了,既然短线哪来的1.05的电压  楼主这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没太追究,这路供电有好几路,有两路路连着电阻

网友:
是哪里断了;没看清楚哦?

网友:
厉害呀,照这个效率,每天还不都得修好10来片呀.一片主板收费30元,每个月上万的收入呀.

网友:
补线的咱不让看下呀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打错字了呢??应该是断线了吧???楼主也挺幸运,这几个板子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下。RT8802的第三脚FBRTN是做什么的,是 哪里来的 ,我有一块主板,RT8802第三脚对地为零,插小四接口保护,有没 电路图,帮忙 分析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