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6120不能识别硬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3-08):
一开始以为是我的主板坏了。后来在淘宝买了一块新NX6120的还是不能识别埂盘是怎么回事。有图片请大家帮帮我。这种主板和硬盘之间还有一个小小的连接的接口。我看了看好像没有什么问题。进不了系统在BIOS里面也找不到硬盘的型号。只显示如图的东西。真是气人了。花了快二百多元钱了。现在一点结果都没有。

网友:
怎么没有人理我呀。

网友:
检查连接线 换个硬盘

网友:
查一查那个联线吗,,,

网友:
进bios是能认到硬盘吧

网友:
看看BIOS能不能认硬盘。不认查供电跟时钟

网友:
不行的话 刷个bios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