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L-IQ35主板跑95 97 一深两浅报警

楼主(2013-03-08):
联想L-IQ35主板  客户拿来  插上检测卡  指示灯狂闪  拔下来12v  可以开机 不闪   测cpu各个供电管阻值正常   用手摸 一组上管微热   换之  烧管   把供电芯片一块换     指示灯正常    开机跑e0   感觉是内存问题  换了条800的  可以跑马    跑到95   97     开始报警  一长两短     论坛上说是bios问题  这个是双bios   刷过之后代码c1 d4  d5  还是不亮 不查内存当c1    手里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单bios料板   其他的都一样就是bios用了一个    用这个单bios跑的代码和原来的样....... 95  97报警   感觉bios可以排除了   内存也过了  就是不亮    求高手指点指点   是不是该做桥了啊?

网友:
插显卡了吗?感觉是北桥,或者PCIE工作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