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鼠标时好时坏问题

楼主(2013-03-08):
之前在论坛里看了一下  回答的都是些乱七八糟的  这台机器本是显卡坏  解决显卡问题后 一切正常 点了一会机器也正常  就放起来了 客户来拿的时候发现鼠标时好时坏 我以为是触摸板线没处理好就拆开清洗了一下 结果效果一样  坏的情况是这样:1分钟左右正常使用,1分钟左右不能正常使用 右键变左键用 双击我的电脑快捷方式属性跳出来 本以为是鼠标设置问题  后来进假系统PE试了一下  效果一样   如上肯定不是软问题,控制鼠标一半是由南桥或IO芯片,凭本人多年以来维修经验看多数是南桥挂了。。。换了一片芯片上去效果严重了,这说明芯片焊接肯定是有问题的  加汗之后 一切正常  本人上述实属经验,若有偏差后果自负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一切以解决问题为根本原则

网友:
以前hp的机子不用原装的适配器,鼠标会飘。 修了这么多的dv2000,v3000 还没有碰到鼠标像你这样的。

网友:
这种情况还没碰到。

网友:
呵呵 这是南桥挂掉了  我能咋办啊  主要是解决了  钱也收了 贴也发了  给大家点经验嘛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