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0不认声卡万分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3-03-08):
客户说 突然不认声卡了,还原系统依旧 重装系统依旧 扯开机器检测 发现声卡的复位不正常 刚好有一个一样的好板子 测试复位3.3v 但是这个没声音的主板 复位出来了2秒钟就消失了 断开 r645还是一样的 测声卡的供电什么都正常 换过声卡和南桥依旧 复位出来2秒钟就掉了 百思不得其解 请高手指教 帮声卡 攻放都去了还是一样的 出来就掉 求救求救啊 高手你们还在吗?亲爱的我等你们的回答 还有就是 这个截图的这几个信号我都测试过了 没断线 阻止正常 电阻也正常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没有 办法了 呵呵 声卡都换过了 郁闷 为什么出来了复位3.3v 过2秒就掉了啦?南桥也换过了如果南桥没有问题的话 是什么让南桥不给声卡复位啦 ???????????????

网友:
照你这么说,好像没别的地方可查了,再换个桥试试?

网友A:
可以查查南桥的声卡部分模块供电和上下拉电阻是否正常,还有就是BIOS这个强大的咚咚不要忘记刷了,我记得以前在工厂修的时候EC不良有时部分也会影响声卡,个人建议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我这里也有台X40,是USB接口不能用,电压正常,两组USB的数据,只有一根阻值正常,DBM南桥换过三个,现在都不知道该咋办了

网友:
X40主板现在不到100元,换张吧.可能比你原来的U还高

网友:
既然南桥发出来了 就不应在收回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查查南桥的声卡部分模块供电和上下拉电阻是否正常,还有就是BIOS这个强大的咚咚不要忘记刷了,我记得以 ...

不过听说 h8会影响 h8的程序 郁闷了  这个模块没有电路 就几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