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 asus t12m

楼主(2013-03-08):
电流停在0,64 cpu pg 已经有了 但是cpu电压只有0,57
下面这张图的信号应该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高手都过来看看 在线等
cpu

网友:
高电平,这3个信号必须是高电平才正常

网友:
4脚出来的信号吗
现在只有一个是高电平
现在该查哪里呢 求思路

网友:
有一路是高电平,证明pwrgd这边没问题。你要查下是哪一路的正向输入端出问题了。第一个是CPU停止信号。第二个是总线CPU供电好。第三路是CPU复位信号。你查下都应该为高。

网友:
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是高电平

网友:
楼上正解。查其他几组信号

网友:
信号好像是从北桥出来的,难道是北桥坏了 我已经加焊n变了

网友:
既然已经出电压了就不要再追究开启等条件了,重点还是要查芯片的反馈电压之类的。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那个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