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外,号外,急啊。。。。HP MS200一体机怪问题

楼主(2013-03-08):
请问一下,我这里有台HP MS200一体机,用原装适配器18.5V开启不了,用可调电源把电压调到19.2v就可以开启,是什么问题?可调电源在19.2V以下也开不了,谁能告诉我维修思路。待机正常。

网友:
电源坏了吧,换一个电源不就好了 ?

网友A:
分压电路。也就是充电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压电路。也就是充电芯片的

什么意思,没看懂
能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B:
应该查查AC输入的检测电路

网友C:
那就找个20V的电源就是,要么你去掉其它负载,裸板试试呢!

网友:
查下适配器插入检测的分压检测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就找个20V的电源就是,要么你去掉其它负载,裸板试试呢!

人家有20多台,我全部叫他换电源不现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查查AC输入的检测电路

好的,我明天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家有20多台,我全部叫他换电源不现实吧

那你裸板试试,看有这样的情况没,有些负载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E:
充电芯片有个检测电源电压的电路有问题,应该是电阻出了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充电芯片有个检测电源电压的电路有问题,应该是电阻出了问题

一体机没有充电芯片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体机没有充电芯片吧

呵呵,看错了,我以为笔记本呢?你看看它那个电路检测电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呵呵,看错了,我以为笔记本呢?你看看它那个电路检测电压的

好的,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的,谢谢

板号是多少啊,或者你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板号是多少啊,或者你有图纸?

我有图纸的

网友D:
附件为HP MS206CN图纸

HP ms206cn一体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附件为HP MS206CN图纸

你查查这个信号,还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查查这个信号,还有电阻

这是什么信号,怎么样是正常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应该要有高电平吧,这个信号是电压设置

好的,非常感谢,明天我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非常感谢,明天我查查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