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成板板的显示器 还能修吗

楼主(2013-03-08):
接通之后  就不停的花  有时候是花左边 有时候是右边

把屏线用酒精擦了一下都没用

尼玛还是2010年11月生产的货~~

网友:
屏坏了当然就不用修了,能修好那也是好事情,看你的成本和诚心和想法。

网友:
换跟屏线试一下,,,或者 用点屏的试一下,我想应该是,,,,屏线的问题,,,,
屏有问题的话,是不会闪的,,,,,,,,

网友:
看看软排线  八成是软排线有一组脱焊了

网友:
这个你最好换板子确认一下是驱动板的问题 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用点屏板试试看是不是屏有问题

网友:
是屏的事吧

网友:
屏与屏线连接的地方焊一下吧

网友:
依现象看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先换套件点一下确认是不是显示屏的问题 再修驱动板

网友:
感觉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楼主能不能换一个通用的驱动板好不好呀?

网友:
要是屏本身的问题,修好没大希望

网友:
屏,排线,驱动板,用排除法查。是屏就几乎没得救了。

网友:
先点屏吧,确定是屏问题。

网友:
修好可能性很少?报了

网友:
加信号看看竖线有没有变化。

网友:
你说的一会儿左边花一会右边花,那也就是说两边都能正常显示画面,这样推断的话,故障在信号不在屏。

网友:
还是先点屏吧

网友:
还是先点屏,确定是什么问题了,屏的就没有没有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