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定LOGO维修之最后的觉悟

楼主(2013-03-08):
这块板子拿到手时,开机定LOGO,就迅速上了BGA做单桥,可惜没有见到效果。我在刷BIOS,从料板上换了一个BIOS上去,还是涛声依旧啊。又接着做显卡,重植单桥……没用啊。就在我准备放弃交板给老板时,最后想到又看到曾经有帖子里提到……宏基这种神机也有硬盘没装会导致定LOGO,立马又上硬盘试试,果然进系统了,神机一枚啊6

网友:
不知道怎么上传照片,人品不佳,还望各位看官海涵!

网友:
呵呵,每次修到宏基的机子我都会想到这问题,还有DELL的机子、华硕这些应为BIOS电池没上导致不亮的问题,我一修这些机子就会想到了。免得干冤枉的。

网友:
学习了 好动西

网友:
维修很多还是要仔细的

网友:
有一次修一台宏基,单桥做过后亮一下LOGO就白屏,折腾了半天还以为没修好,最后硬盘装上去就进系统了呵呵,坑爹啊!!

网友:
开始本没拆了时候应该也是卡LOGO吧,那时候应该是有硬盘的,所以你开始做的BGA和刷BIOS应该有一个是有效果的吧?你拆板修了后卡LOGO才是没硬盘的问题

网友:
又做单桥,又干显卡,这个机器保修还是一个头疼的事。

网友:
维修开始是看理论 修的种类多了 经验就重要了

网友:
我还没修到,先记着以免走弯路

网友:
9494记下了

网友:
学习 了  好东东啊

网友:
不是吧,楼主不装硬盘也试机啊

网友:
这个机器就这样 上次碰到一次  差点不小心 就把南桥给弄了!  真是悲催!   估计应该是 检测硬件设备吧!

网友:
这个。。。。早就知道了

网友A:
本本是别人寄过来修的,没硬盘,上电就定LOGO,电流到1.2到1.4几,以为是显卡,单桥问题,就走了好大的一个弯路,后来才醒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本是别人寄过来修的,没硬盘,上电就定LOGO,电流到1.2到1.4几,以为是显卡,单桥问题,就走了好大的一个 ...

真是悲剧,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有次一台机子同行拿过来他拆的还有块板,修了好供电了外接老是不显,把显卡也搞了也是一样,不想搞了,后来叫他拿屏来,亮了,真他娘郁闷

网友:
看到4520就头疼,我都是收低价格,然后告诉他不保

网友:
学习了  维修还是要仔细

网友:
宏基的机器比较古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