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开机1---10分钟掉电关机

楼主(2013-03-08):
联想F41开机1---10分钟掉电关机    今天刚接个F41开机2分钟自动掉电!跟以为是CPU温度太高所以清理了下风扇!用了大概10分钟左右又掉电关机!

(掉电时突然性的!直接为0.01)

请高人赐教

QQ:512333156

网友:
有规律没有!

网友:
首先掉电前,用鲁大师看机子温度多少。掉电后的待机与开机时的待机电流是否一至,掉电后能否继续上电。要把这些问题看清楚,大楷问题也就有眉目了。

网友:
F41掉电的 ?没修过
考虑散热  温控吧

网友:
之前有碰到过,不过没修好,修好过的就出来说说呗

网友:
昨天修了两台掉电,一台是很固定,5分钟掉电,一台是差不多半个小时掉电,两台都是直接拆掉温控芯片就好了,, 楼主拆掉温控芯片试一下。

网友A:
温控直接拆掉不装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控直接拆掉不装可以么?

不行哎!感觉跟温度没有关系

网友B:
感觉好想于温度没有多大的关系!因为铜管只是有点热!连点烫手的感觉都没有爱!

网友:
这种机器不好修,排除温度的话,应该就和温控芯片有关系了

网友:
先确认是散热的问题,还是主板电压保护引起的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控直接拆掉不装可以么?

当然可以,只是风扇就长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好想于温度没有多大的关系!因为铜管只是有点热!连点烫手的感觉都没有爱!

你理解错了,不是说温度高了,温控自动保护,而是问题出在温控上面,温度是正常的,但是温控检测的是高温工作状态,这样就会引起掉电保护了。

网友:
未必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这个我还没碰到过,等待高手回答。楼主搞好了说下哦

网友:
以前碰到SONY有这个通病,拆温控芯片就解决,,,F41的还没碰到过~!LZ解决了分享给大家~!

网友:
可能是散热片不导热了   你用风枪吹一下看看导热吗

网友:
还是先确认一下散热系统是不是有问题吧

网友:
散热没问题  板子虚焊??

网友:
掉电以后还以现开不能

网友:
温控查了没

网友:
没有修好!给别人看了!现在还不知道是那的问题!不过可以肯定是主板的问题!和温度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