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颜色不正常

楼主(2013-03-08):
一台联想17寸的显示器《老式自带VGA线》 屏幕图像迷糊不清楚 颜色偏黄色,排除VGA线和灯管老化的故障。按自动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显示器的图像是正常的没有问题。但是自动调整过后几又恢复原样了,颜色也跳过了 也恢复出厂设置了的 请问各位高手解答

网友:
灯管老化了呀,颜色偏黄

网友:
我也见过一台AOC19寸这样的,就是颜色泛黄,画面倒没有不清楚,按自动调整的时候颜色就会恢复正常的,自动调整完成后又变成泛黄

网友:
这应该是设置问题吧,你把色彩调亮些。实在不行刷个程序试试或换张屏看看。

网友:
先测试下屏好坏       在写下程序看看

网友:
换24C16不用刷程序

网友:
排线问题吧

网友:
为什么 排除灯管, 我觉的就是这原因

网友:
写数据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