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邪门的事,联想Y450装机掉电问题,哪位大哥知道啊?!

楼主(2013-03-08):
今天我遇到一台很奇怪的联想Y450笔记本,开机后(风扇转),进系统后,运行鲁大师后cpu温度达到七八十度后,自动掉电故障,但是这一期间无论温度多高,风扇都不转动,只是开机的时候转下!将其改为常转后,故障解决!该机每次装好后就出现此故障,反复拆装N次,依然如此!但奇怪的是裸板,完全正常!开始以为是板子问题有短线,怀疑是IO的第28脚到R4OO之间有短线,但解决后故障依旧,也更换了U4,但是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出现了,我用手指捏住u4的第4脚(V FAN)脚后,处于高温状态的笔记本风扇居然转起来了!难道用手触摸就可以解决吗????这是什么原理呢,哪位师傅知道啊!谢了

网友:
像温控有问题。

网友:
温控出问题了吧,换下试试

网友:
有机个帖子说拆温控解决了开机掉电   要不LZ也拆下试试    主板上的一些黑色贴纸最好都贴上  看看螺丝有没有上错   曾经上错过螺丝 裸板正常装起来开机掉电

网友:
嗯,拆温控电路可以解决这类问题吗???贴纸都贴好了,螺丝也没拧长,还是掉电啊!关键是风扇不转啊,只是开机转下,裸板就正常!

网友:
可能上板子的时候板受挤压了吧,拆温控或加焊看一下。

网友:
那还是搞一下温控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