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G-M3 REV:3.0 有PG全板无复位的维修

楼主(2013-03-08):
直接入正题!    精英945G-M3 REV3.0

打值正常!
上电!
内存电压1.8V 正常!

桥供电1.48V正常!

总线供电1.23V正常!

CPU核心供电1.3V正常!

PCI B16时钟电压1.53V“正常”

CPU电源管理芯片RT8802A 2脚PG 3.3V正常!

IT8712    32脚PWROK 3.3V正常, 这个没拍照。
南桥发给CPU的,CPUPWRGD  1.23V正常!

PCI  A15复位没有电压。

既然两个PG已经发出,南桥也已经发出CPUPG了,为什么不发复位呢?
当时想到有三种可能,一,南桥条件没满足。
                    二,复位被拉低(一般有严重短路才会出现)
                    三,南桥坏,
前两者都被我否定了。
当时手里有这个型号的旧南桥(82801GB),可能我也比较懒,就直接把南桥给换了。。。。。

谁知道换完南桥问题依旧,看来不是南桥的问题。
此板修到这里时,已经没有思路了。
下班,明天再修。
第二天,将此板,拿起,看了半天,(在想思路,想不出来)
正好,我旁边有个示波器,(一直放在我哪里,给我练习抓波用的。)
拿他抓下时钟,B16。看到示波器只有电压,而没有波形,难道是我没调好?,再试试。还是一样,只有电压,没有波形。

难道时钟不正常?,果断的查图纸,找到时钟的开启信号。
时钟芯片16脚,此时为0V,正常!

看来应该是时钟坏了,开始一顿狂翻的找时钟芯片。,找了半天终于被哥给找到一样的时钟了,赶紧换掉。

换上以后复位正常了。。。

此板O了。。。。

发帖狠辛苦,大家多加点分给我吧!!!!!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0.0

网友:
楼主不觉得你厉害,修主板的时序都没搞对。你是先供电,再复位,再时钟。

网友:
呵呵呵! 走了一些弯路,结果很重要

网友:
碉堡 给你加点分  再给你喊点人

网友(点评):
饼哥没有明白,喊人加分

网友:
工具齐全,什么都好修

网友:
时钟芯片与此重要啊

网友:
工具齐全就是不一样,向楼主学习

网友:
呵呵,还是有示波器好。

网友:
量的很全啊  厉害

网友:
有图纸,又有示波器。这板修的,肯定爽了! 思路清晰!万用表还和我的一样!呵!优利德的。

网友(点评):
呵呵,这表好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请问时钟芯片的开启脚为什么0V是正常的?是低电平开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请问时钟芯片的开启脚为什么0V是正常的?是低电平开启吗?

时钟有高电平开启,也有低电平开启。

网友:
只测电压,没测波形。。。。

网友B:
楼主是怎么找到“CPUPWRGD”这个检测点的?看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怎么找到“CPUPWRGD”这个检测点的?看图纸吗

上个CPU假负载,凤鸣档,一表笔戳,CPUPWRGD,一表笔戳CPU右边的电容,电阻

网友:
楼主果真好技术,观察的太仔细了

网友:
工具齐全,什么都好修
在加努才

网友:
示波仪2000多啊,舍不得买。

“上个CPU假负载,凤鸣档,一表笔戳,CPUPWRGD,一表笔戳CPU右边的电容,电阻”,这方法好。

“此板O了。。。。”,是OVER了,还是OK了?我想是OK了。

网友:
看来示波器真的很有用

网友:
GAME OVER  南桥坏

高手啊,是的,没修完,修好之后档内存,内存系统管理总线的时钟不正常,经查图纸SB有问题,就没修了

网友:
像我这里没示波器,时钟修起来更难了,我一般测测压差,看来还是不够啊!还没摸过那玩艺呢

网友:
没有试波器 就是麻烦。我是用习惯了试波器修主板,万能表 修起来不快。

网友:
我有了钱马上买波波

网友:
示波器就是有用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要是没有波波,只相信时钟电压,那麻烦了

网友C:
一烙铁的事情,搞了这么久,还有帮你喊人的,哎,

不是所有的板都是一烙铁能搞好的。

网友:
不错的写的很好

网友:
学习啊  下次修可以借鉴啊

网友:
做维修工具好才是真的好。办事效率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烙铁的事情,搞了这么久,还有帮你喊人的,哎,

说的简单一烙铁的事,谁都知道。但前提是你要知道是哪里坏了。不然你一烙铁不但修不好,还会整挂。我没你那本事,看到板直接一烙铁上去了

网友:
看来还要好好的学习示波器的使用才真正的维修主板呀

网友:
好手段,要是我也会先干桥。谁让桥是“惯犯”呢。不过时序很重要啊

网友:
工具齐全事半工倍啊!

网友:
修主板就是要细心路过学习了

网友:
有时候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网友:
没有 复位,在供电正常,检测到时钟有电压,这时没有示波器真的不太行啊!

网友:
难得有图纸,也难得看图纸修台机板。

网友:
还有示波器来得真实,万用表量电压不太可靠

网友:
努力就好...  细心多修板

网友:
有波波就是好,没波波还真不好修

网友:
楼主工具挺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