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场管问题,谢谢。

楼主(2013-03-08):
请问下场效应管在截至的时候,电压会不会从体二极管过去?谢谢。
如图,场管的G级和S级电压相等时,场管截止 那电压会不从体二极管过去呢?谢谢

网友:
会,因为这管子坏了。

网友:
应该会有0.5-0.7的电压过去吧?请高手指正。

ACT

网友:
P沟道是低电平道统

网友:
寄生二极管可以导通的。

网友:
正常情况会有小电流过去,只有零点几伏。

网友:
过不去吧、、、、

网友A:
会有电压过去,即使是N沟道的场馆,在G极无电压状态下也会有电压流过,应为内部是体二级管,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试过,下掉3、5V待机芯片,就通电测试下的,你会发现打短路,会烧EC,南桥等等。你就知道这是为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有电压过去,即使是N沟道的场馆,在G极无电压状态下也会有电压流过,应为内部是体二级管,不知道楼主有没 ...

不知道G极不能悬空嘛!没有了待机芯片G极悬空,通电肯定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