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30 求助通病维修

楼主(2013-03-08):
L630 求助通病维修,开机SW无电压,电源不开机电池可以开机。。插电源有带机3V, 5v是 开机才会有的额,就是没有线性电压+V3LA...
不开机
通病

网友:
LZ可否讲明白点,用电池可以开机,而用外接不能开机?插电源时有待机3,5V,按下开关就没3,5V了吗???可否说详细点呢?

网友:
很多求助都是无功之用。一个是问题描述的不清不楚,另一个是回答的人真心少。给出有建设性的意见也少。高手都忙着不逛论坛。

网友:
应该是公共电压没有过来吧。

网友:
我也接了一台用电池可以开机,而用外接不能开机? 是充电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