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一会开一会关

楼主(2013-03-08):
前几天接到一个显示器
    说是有时候自己开机  一会关机      那别处没找到故障
        于是拆机   电源驱动都是好的      想可能是开关板  开机然后拔下开关板    故障消失
  量了下电源开关的对地阻值不正常      加焊还是如此    于是与旁边的开关调换     故障解决

网友:
用除锈剂喷几下,不行就换开关。你把坏的开关换到别的地方,别的功能又会出问题。

网友:
三星的?  按键坏或者按键板坏。

网友:
你用酒精擦一下试试

网友:
我把开关调换了   现在好了

网友:
  还是开关键失灵了吧。。换一个。。

网友:
开关漏电,你不换掉, 容易出现自动调整亮度啊什么的问题, 对换不是好办法,

网友:
手里那天没有开关   先让用着吧    万一不行了再给换

网友(点评):
蒽, 可以是可以, 只是客户拿去还有问题的话 心里感觉你没给他弄好,

网友:
知道是按键坏了就换一个按键,还对换呢

网友(2013-11-27):
你那 修好了没 分享下 我修过类似的 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