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51&Y510 开机不亮

楼主(2013-03-08):
待机0.01A,开机电流是0.5*-1.1*-1.5*-1.4*-1.3*,按开关关机后是0.039,显卡、cpu都换过,BIOS也刷了,问题一样,有高手指点下吗?

网友:
按开关后0.39?这是待机么?不然不短路么?

网友:
看这情况CPU、内存都应该过了,重点还是在显卡方面,你接键盘,开机按大小写指示灯看有反应没有。顺便外接下,万一只是内接不显外接正常呢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看,如果还是不显示,就要看看显卡,和北桥

网友:
F51 就是 F41 的大一号版本的机器,单纯看上电电流跳变,显卡的可能性大吧

网友:
显卡问题,修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