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530新白胶显卡代换问题(打磨与否)

楼主(2013-03-08):
我接到一本准备换显卡型号是G84-600-A2,据说网上卖的11版白胶600 601  602其实都是用一种型号重新弄字出来的,而且用上后显存容量会减半,我想请教那11版G84-600-A2的真实型号其实是什么,还有如果要想换上后显存容量不变,要买什么代换,不然可能用户要找话说

网友:
在网上找这个机子的配置就知道了,对照下。

网友:
这个芯片本身就没有显卡门的,何来改良一说。再说换显卡和显存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你不明白了吧,看看这个兄弟的贴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2943-1-1.html
你就知道了换显卡与显存有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