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是什么零件

楼主(2013-03-08):
里面的F2和F3是什么  F2貌似是技嘉主板专用 怎么在百度上搜索不到GBT是什么零件?

网友(点评):
是一种自恢复保险,也就是一种热敏电阻,在负载短路时,它变成负载,短路解除时,它又恢复成保险。

网友:
F应该是保险啊 怎么都没有烧坏的?

网友:
快恢复保险

网友:
F标识的都是保险电阻,你实在不能确定就用表测试下不就知道了,F2那样的保险我没见过,但也属于保险。

网友:
保险。但是我还真没见过有那样的封装的保险

网友:
这个是保险,以前的845和815的GA主板是常见到这种保险的,你可能这些主板都没见过

网友:
保险~量下是直通

网友:
第一个是快恢复保险,常见于USB口附近  第二个不常见,但是F就是保险的符号

网友:
一看下面的标示也知道是保险呀

网友:
楼主要学会看丝印,F是Fuse,保险丝。第二个也是一个自恢复保险。

网友:
F2是技嘉板上的保险,技嘉G31上就有

网友:
保险啊,f标志是保险的意思

网友:
没错F就是保险的意思

网友:
自恢复 是不是烧不坏?电流达到一定的值会阻值变大还是会自动开路?

网友:
三楼说的没错都是保险,F2是快恢复保险

网友:
那个肯定是保险啊。台式机主板保险一般可直接连通

网友:
保险吧特殊用徒的

网友:
自恢复保险,  烧不坏 ,电流达到一定的值会发热阻值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