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电路中的MOS管可以随便更换吗?

楼主(2013-03-08):
台式机主板,CPU有多相供电,供电电路中的MOS管可以用其它主板上CPU供电电路的MOS管任意代换吗?
我发现随便更换MOS管,容易烧MOS管,比如一个上管,两个下管组成的供电电路,其中一个下管坏了,将其换成其它型号的,结果又烧了;上管坏了,将其更换成其它型号的,也容易再次烧坏。

我感觉同一相供电电路中的MOS管,型号应该一样,这样才能保证供电的稳定,所以我一般是将上下管同时更换,都换成型号一样的MOS管。

不知道大家在更换MOS管的时候,有什么讲究没?

网友:
换MOS管的讲究就是同型号更换,比如P沟道换P沟道的,N沟道的换N沟道的,绝不能弄错,其他就没要求了。

网友:
不可以的

网友:
这个问题在论坛里有了,不用再提出来了,换的时候电压电流值不要比原管低就可以,有不同意见可以说,如果易坏那IC或其它电路还存在问题

网友:
谢谢提醒,我去论坛搜索一下看看。

网友:
论坛里有了~~

网友:
我认为是可以的。

网友:
mos管沟道一样的都可以代换,但换cpu供电的mos管一定还要用cpu供电的mos管代换,

网友:
瞎换那肯定是不行的,引脚定义不同,耐压也不一样啊,小孩干大人的事情还不烧吗?

网友:
功率大的可以代小的,功率小的不能够代大的

网友:
我用台式机的mos管换到笔记本CPU上OK

网友:
MOs管不能随便换的。

网友:
不能随便换的

网友:
看了一下论坛上关于MOS管的帖子,说的和“超越”大概一样,就是新MOS管的电压、电流、功率值要大于等于原MOS管的电压、电流、功率值。也就是说,换MOS管的时候,要了解各个MOS管的参数,这可是个不小的工作量,而且有些MOS管的PDF图纸在网上找不到,比如“K3918”,至于可不可以混用,只要满足上面的要求,是可以混用的。

帖子里还说,09N03和06N03可以用于所有CPU供电电路中,基本通吃。我在网上搜了一下09N03和06N03的PDF看了一下:
09N03:V DS=25V、I D=50A、P tot=63W(25 °C)
06N03:V DS=25V、I D=50A、P tot=83W(25 °C)
同时我还顺便下载了04N03的PDF:
04N03:V DS=25V、I D=80A、P tot=107W(25°C)
我发现N03前面的数字越小,这种管子的功率越高,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听朋友说,在更换MOS管的时候,不同的主板,如果都是775的CPU,那么MOS管是可以互换的,上管之间也可以混用,下管之间也可以混用,以这样的原则来代换MOS管应该没问题吧。

在帖子里还看到MOS管的DS极是可以颠倒的,因为MOS管在制作的过程中DS是对称设计的。那我就想不明白,既然是对称的,为什么用万用表量S到D有500的数值,D到S却无穷大。

有没有高手可以指点一下呢?

网友:
在帖子里还看到MOS管的DS极是可以颠倒的,因为MOS管在制作的过程中DS是对称设计的。那我就想不明白,既然是对称的,为什么用万用表量S到D有500的数值,D到S却无穷大。

有没有高手可以指点一下呢?

网友(点评):
MOS管内部有二极管,正极测的时候有值反过来就没了

网友:
这个真有讲究,几相供电的管子型号要一样,这样才能保证参数一样,cpu那边电流很大的,稍微有点差别都会导致个别管子发热严重,很容易又烧了。这里涉及很多知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