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科唯一WEIYI W9951N液晶屏开5分钟左右就渐渐的花屏,然后全是灰白竖条。

楼主(2013-03-08):
如上所说,今接一款惠科唯一WEIYI W951N液晶 ,开机5分钟左右就渐渐的花屏,然后全是灰白竖条。看屏内这个是拆过可能换个灯管了,屏内有黑点。我也换别的驱动版试了,也是一样的情况。我把屏的型号拍下了。没拍显示的画面,请教老师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这中情况应该是屏坏了,你换一张屏试下就知道了呀!

网友:
修过,我当时是屏坏了,故障和你这个一样,我估计你这个也是,但不是100%肯定

网友:
换驱动板还是一样,那肯定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屏逻辑板损坏,鉴定完毕!

网友:
修修看吧  屏上的供电和主芯片

网友:
换掉 U5  8脚IC...

网友:
换个套料试试,先找问题在解决

网友:
换个屏 啊,试试

网友:
修修屏逻辑板损坏
IC==不良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办法!扔一边了!

网友:
测各大供电对不对吧,如果电压没问题就换时序控制器,也就是大芯片吧

网友:
我遇到一个屏的一角碎了,用一会就白屏。还有一个是屏电路的问题,都扔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