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012u三级管怎么替换?

楼主(2013-03-08):
MT6820 V2.1 刚烧了,Q6是n012u,就在屏线接口旁,谁帮忙看下型号啊,怎么替换啊?
求助

网友:
在电路图中你知道这个三极管的工作方式你就知道用哪个来替换,查一下电路图

网友:
三级有普通三极管和数字三级管 用得多都是数字三级管

网友:
完全查不到pdf,谁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