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员感言]
培训的弊端

楼主(2013-03-08):
  相信有很多人在基地培训过,不管是现场的还是远程的。我个人认为培训效果一般般,听第一遍感觉还可以,在多听几期就没什么意思了。讲的多是一样的。注重的还是时序。我觉得要讲的更细一点,比较器什么。MOS管如何导通,电路图分析,信号解释,与门,非门。要讲的更切实际一点。也许老师还有其他要考虑的吧。

网友(点评):
来学习的多是中学毕业或者技校毕业,非电子专业。讲的太深,反而是害人。不实用。大学电子专业出来的就会维修吗?我看不见得吧。我们做的是把一个什么都不会,2个月时间教出会维修,会一些基本电路分析。

网友(点评):
呵呵,谢谢饼哥指点,我经常混淆概念,没办法,健忘症太严重了

网友:
这些都是电子基础~

网友:
基础这些应该学在最前面,迅维网培训时间有限。所以不会那么详细的学习这些基本的东西了。相反的你要是有了这些基础,去学,收获应该很大。

网友:
不可能一步登天,都的慢慢来

网友:
楼主,我们所讲的这些元件基础,都是用在笔记本和主板中最常见的应用
对于一个没有电路基础的同学来说,如果把某些元件讲的太深,1是我自己也没那水品,2是同学们也接受不了。有什么用呢?
毕竟同学们都是花钱来学习实用知识,并不是去学习怎么开发电路。

所以,会简单判断,会做一般分析,能修好东西,这才是最终目的。

其他培训机构,不也是如此吗、讲的太深学员听不懂,所以老师只讲一些基础实用的。

至于你说每期内容大多数是一样的。这个当然了。每期都不一样,那才不正常呢,难道第一期说1+1=2,第二期说1+1=3?

不说了。你自己看下我们的课程安排,然后让正规学习过的同学来发表意见和看法吧。(暂且我认为你不是正规学员,你没有学员标志。)

网友:
基础讲个基本工作就可以 了,至于他是怎么构造,如何构造,怎么生产的我觉得太详细的话,反而一下都不懂了。举个例子,书里有一章节讲的是MOS管的构造及原理,那个我到现在还是不懂,没必要去弄懂他怎么构造的,就知道控制级G有>0.7V的电压,DS导通(N沟道的)。知道怎么测量MOS管的好坏就行了。

网友(点评):
0.7不够吧。你说的是三极管哦B>E 0.7V

网友:
另外,你说的“比较器什么。MOS管如何导通,电路图分析,信号解释,与门,非门。“这些电路基础,老师都有讲的。

网友:
饼哥说的对!!!

网友:
一碗水不可能全部端平  也许你悟性高,但有的人不是  2难啊

网友:
这些都看个人理解,老师毕竟是老师...只有自己主动去学习,主动去动手了,实在不懂得时候老师最后点拨一下会更好吧....而不是只知道听些理论课,课后又不复习,又不去专研....不懂得问题不问,最后听得多了,反而厌倦了,自己的知识不用反而淡忘了》。。。

网友:
时序太重要了,不知道时序,没办法 下手呀!

网友:
我提这个没什么意思。谢谢老师

网友:
如果参加了我们培训学习,请联系我的咨询QQ981775188转为我们迅维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