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能开机显示,但是不能复位,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3-08):
  有一块华硕主板,775CPU,3相供电,每相供电2个上管,2个下管,有一相供电是1个上管,2个下管。我插上诊断卡开机,不跑码,客户说之前修过,换了CPU供电电路中的一个MOS管。

  我测了一下那个MOS管,被击穿了,于是我又换了一个MOS管,结果出现很奇怪的现象,不上CPU,可以正常加电,上了CPU之后,一加电,马上就掉电,很明显是供电短路,于是我拔掉CPU供电线,只给主板供电,装上CPU再开机,仍然掉电,我很奇怪,难道是CPU座有问题,检查后没发现问题。

  于是我去掉CPU,开机,测CPU的供电电压,居然有4.6V,我又拆掉所有MOS管,再测CPU供电电压,还是4.6V,我又测了MOS管焊盘上的GDS极,发现下管的G极电压也是4.6V,我马上意识到CPU电源管理芯片短路了,断电后,测量下管的GD之间短路。

  这块主板的CPU供电芯片是一个主芯片管着3个从芯片(型号9005M),我拆掉两个从芯片后,短路消失(测量2个从芯片的引脚,确实有短路),于是我从其它板子上找了两个引脚定义相同的从芯片(型号ADP3418)换上,再将MOS管装上(MOS管有3个开路的,DS之间无穷大,我换掉了。由于MOS管没有那么多同型号的,我就将每相供电只用了一个上管和一个下管),换好之后,不上CPU,开机,测CPU供电电压,0.38V,正常。于是上CPU开机,诊断卡开始跑码,显示器显示开机信息。

  奇怪的是,我按键盘的 Ctrl + Alt + Del 键重启系统,屏幕黑掉之后,再也没亮起来,只有强行断电,再重新开机,可以正常启动。开机之后,短接复位开关,也是同样的症状,屏幕黑掉,不重启,短接开机线也不关机,必须将开机线短接4秒以上,才能强行关机。

  我又做了测试,发现诊断卡的代码跑到C1之前,复位是可以的,过了C1之后,再复位,电脑就死机了,诊断卡的代码也不跑了。我加焊了内存附近的MOS管,也更换了内存附近的电容,没有解决问题,我想问题还是在CPU相关电路上。

  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可以给个思路吗?

网友:
  我这问题也算奇了,没有人回复。

网友:
怪病,怪病

网友:
问题解决了,原因是CPU供电芯片不能用ADP3418代换,只能用原始的9005M代换,看来引脚定义相同还不能随便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