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Z26 史上罕见的花屏现象!

楼主(2013-03-09):
    机器型号; SONY  VGN-Z26GN
           版号;MBX-183
     显卡型号;G98-634-U2     CPU 8600
     故障分析;   开机 显示   进bios就会出现花屏,  但是进系统就一切正常。 没什么异常;
                         外接显示正常。

                  在此;请教各位同仁, 这种现象是 显卡 或是屏的问题。   QQ ;387974184
                 注; Z26GN 采用的是 13.1寸 LCD TFT  目前市场价格 2000 左右。
                        显示卡:Nvidia GeForce 9300M GS (SPEED Mode) / Mobile Intel Graphics Media Accelerateor 4500MHD (STAMINA Mode)      用的是 蓝光DVD 的配置  可见此款本本 属于高端行列。
            下面是花屏现象的的图片 以及主板正反面图片;   从图中可以看出 左显示是正常,只是右边显示出现花屏的现象,字符一直是上下滚动的。

                         请大家多多发表自己的意见 与看法 ,谢谢!!!

网友:
倾向于屏的问题。因为显卡或屏线有问题应该做用在整个屏而不是部分。猜测可能是这屏因为某种原因导至对低分辨率“过敏”

网友(点评):
分析得有理有据, 我很认同你的观点, 已经在淘宝上 预订了屏,,

网友:
用内接屏点试试

网友:
屏排线松动会出现这样现象,再者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屏坏,鉴定完毕

网友:
我感觉就是屏幕问题

网友(点评):
谢谢的你 的观点,, 有情况, 会及时更新的。。

网友:
这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个人认为屏问题居多

网友:
求真相。没遇过这种情况

网友:
是很少见的故障,屏的故障居多

网友:
BIOS   重新刷

网友:
LZ说进系统正常,参照 你的观点   想请LZ近系统后改几种分辨率看看会不会有这种故障出现   谢谢!

网友(点评):
OK , 有情况, 会更新的。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感觉是屏的问题。

网友:
看样子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线的话 进去应该也是花的 应该是屏幕的问题!

你说的这种观点, 也有存在, 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网友:
BIOS的问题吧

网友:
可能是屏问题。

网友:
可能屏问题

网友:
就这样看上去,应该系屏的题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