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2VLE-RH内存主供电4.3V!

楼主(2013-03-09):
客户送修一台联想家悦主机,点不亮。主板为技嘉代工的M2VLE-RH。诊断卡无复位。量内存主供电,竟有4.3V。内存条是胜创雷克的,竟没烧掉。内存的供电芯片是W83321G,换了两个芯片都还是一样的结果。主板为一修板,无掉件等人为损坏。不知该怎么修它了。下面是W83321G各个脚的实测电压。
1脚 BOOT9.66V,2脚UGATE9.02V,3脚GND,4脚LGATE0.47V,5脚VCC5.05V,6脚FB0.52V,7脚COMP4.74V,8脚PHASE0.28V。
我有一块好的该板,点亮时芯片各脚电压如下:1脚7.09V,2脚3.73V,4脚3.1V,5脚5V,6脚0.8V,7脚2.96V,8脚无法测量(一量主板就断电)。
不知该怎么修它,为什么2脚的电压那么高,4脚的电压又那么低,它究竟是谁控制的呢。

网友:
换芯片   芯片内部控制  W83 比较容易坏

网友:
大哥我已经换两个芯片了,还是一样的故障,要是换了后电压不出来倒罢了,为什么换了故障一模一样啊

网友:
那就查周边啊    上下管   升压电路   反馈

网友:
上下管是好的,周边电路不懂得怎样查,哪位师傅能给指点一下吗?

网友:
一般内存供电都采用这种八角芯片,你测1.5.7脚就好了,看跟你的内存主电压相匹配吗?不行你看看周围的贴片电容电阻,上次我修了一块也是跟你的差不多,换了一个贴片就好了

网友:
感觉升压电路木问题,感觉是上管木导通或者反馈电路检测的电压太低!

查反馈的参考工作点电位
同意!

网友:
有一样的板  还不好办  换来换去  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