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不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3-03-09):
插上电源,绿线3.5V,紫线4.9V,短接绿黑,绿线0V,
339:                7500:
     待机  短接后          待机     短接后
1      0         0                     0               0
2      0         3.8                  4.7           4.7
3      4.8       4.8                 0               0
4      1.2       1.2                3.8             3.3
5       0         3.4                1.4               1.4
6       1.2       1.2                3.4             3.4
7       0          0                   0               0
8       1.1        1.1               1.9             1.9
9       0            0                 0                 0
10      1.2        1.2                0                0
11      0           0                   2.0             2.0
12      0            0                 10.6             10.6
13       0           0                  4.8                4.8
14       0           0                   4.8                4.8
15                                        4.8                4.8
16                                        0                   0

请问是怎么回事情?

网友:
把绿线短接就把PS-ON 拉低了,就是0V了

网友:
4      1.2       1.2
5       0         3.4
===================
明显是339保护了,重点查输出极电容,散热片上三个二极管

网友:
另外,感觉339 6、7脚电压有些不对,6脚在待机时应略低于绿3.5V,7脚应为高电平但略低于6脚;短接后,6脚应为低电平
查绿色线与 339 6、7脚间的电阻,看是否有电阻变值

网友:
短接了,是0V吧

网友:
你们电源都修得这么厉害。哎!我这边几乎都是换,要么就看电容爆没。其他一楷不会。

网友A:
追问您一下:散热片上三个二极管我刚量了一下,除了中间那个二极管中间那个脚有15欧,其余的都是0欧。下面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追问您一下:散热片上三个二极管我刚量了一下,除了中间那个二极管中间那个脚有15欧,其余的都是0欧。下面 ...

不会三个都坏了吧
你认真检测看看,是否测量方法有误
那都是双二极管
如果数字万用表,打二极管档,黑笔放中间脚,红笔分别测边上两脚,阻值通常在100以上;表笔对换测则为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三个都坏了吧
你认真检测看看,是否测量方法有误
那都是双二极管

刚测了,数字万用表我是,打二极管档,
黑笔放中间和红笔放中间所测都一样,两边的无论怎么放都是0,就中间那个所测为15、

网友:
要拆下来测,在线测是有不准的

网友:
给你个494的正常电压,参考一下:
待机:0,4.5,0,3.3,1.5,3.2,0,2.3,0,0,2.3,12,5,5,5,0
短接:4.4,4.3,3,0,1.5,3.2,0,2.3,0,0,2.3,12,5,5,5,0

你得先理清思路,是494的毛病还是339的毛病。我的经验是,494前4个脚电压不正常多半是电路没起振,后面的脚电压不正常多半是芯片自身损坏。
你的494的4脚短接后不为0,说明,339没有给出启动信号,或检测电路损坏。你可以进一步短接4脚到地,快速看看能否有输出。若出现风扇转一下停了,或听到唧唧声,多半是保护了。再重点检查输出电路。上面的朋友说得对,要把输出二极管都拆下来测试才准。

网友:
如果判断出是494的毛病,而不是339电路的问题,可延着8、11脚, 从激励电路到主变换电路方向去检查。看看这个帖子可以参考一下: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851&ptid=625171
另外也看看辅助电源相关的电路,感觉你的辅助电源有点低,但这个电压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
我修电源测管子是用500型表RX1K档,指针表比较直观。

网友:
换 代换  换换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