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145进系统死机进PE也进不去

楼主(2013-03-09):
三星N145上网本进到WINDOWS滚动条那块就死机,进PE也是滚动条那块死机,有谁修过这样的故障给点建议

网友:
硬盘内存都换过吗?

网友:
你单独进PE试试,也就是不要硬盘,实在不行你就裸板测试下,排除所有负载问题。

网友:
桥的问题吧

网友:
换一个pe撒

网友:
换个PE工具或者换光驱试试

网友:
刷一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