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N61P-S主板,此主板场管,电容,BIOS,及开机网卡地址错误要按F1,的修复!

楼主(2013-03-09):
1。这个主板,内存供电的三颗大电容没了。2.这主板的内存供场管APM2014少了一个,3.这主板BIOS芯片8角的插的芯片没了。今天没事,就拿出来修一下,死马当活马医。先这三个电容先简单,肯定是1000UF,16V的,这个是经验或者根据主板布局可以看出,尽量换大的耐压值的吧。,然后这个场管我从V星的板子上拆的是APM2054拆了两个进接反这主板上的另一个也拆了,全部换成APM2054,换好可以开机,看来有戏。去官网下了一个BIOS芯片原来大小是512K的。于从老的华硕上找一个W厂家的BIOS芯片,这个是猜的,因为华硕,与华擎上有些东西用的一样。是老子与儿子。刷好开机OK。一直跑过。不过这时有一个问题就是网卡芯片地址错误必须按F1才能继续,原来如此,现在可以想一下了,原来这主板别人是因为网卡地址丢失每次都要按F1才拆成这样的,当成料板了。这个简单呀。需要到官网下个MAC地址写入器,用U盘启动进入DOS下之前要把这个MAC文件拷入U盘,然后运行MAC.EXE,输入:MAC C XXXXXXXXXXXX地址就行,他会提示成功写入的。开机OK总算修好。再说一次这板子新哦,要不我也不修了。这不100大洋又来了,前后花半个小时搞定。

网友:
网卡这样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呀,不错,像这样的问题是怎样导致出网卡报错的呢?

网友:
還真的第一次看到網卡地址的。

网友:
以前遇到过华擎的 刷了bios   mac地址就丢失了

网友:
MAC地址写入 要是有图片就好了 dos  是在pe下可以吗

网友:
PE下不行,纯DOS下,U盘做个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