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清扇后显卡温度高

楼主(2013-03-09):
这台笔记本数年没有清洗 CPU等温度高,打开去掉扇和CPU铜质散热片 清洗后涂硅脂装上,怪了,CPU温度很正常,显卡温度一玩游戏(大型)立马升到90度以上,在清洗前尚未达到这么高的温度。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显卡芯片和散热片你确定100%接触好了?还有你加个0.8CM的铜片上去再试试,如果还是一样那就检查下散热器问题了。

网友:
我也怀疑过是不是硅胶下有颗粒顶住散热器了 其实没有 散热器接触很好 为什么 为什么?俺修笔记本少,求助各位大侠了,谢谢!

网友:
那就是散热片问题。你可以感觉下显卡这个地方的散热片看温度与CPU的散热片温度相等不,如果显卡那个位置明显偏高,那就直接换散热片吧,这个要用手去触摸哈,不然就没效果。

网友:
显卡没压好,垫个铜片吧!

网友A:
呵呵!这机器需要把盖板装后,把螺丝都拧上,会好的。因为在散热片上有棵螺丝是需要拧上的,不拧就会出现这种问题了。我第一次弄也被胡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机器需要把盖板装后,把螺丝都拧上,会好的。因为在散热片上有棵螺丝是需要拧上的,不拧就会出现这 ...

散热片一共6颗螺丝 全部到位 玩普通游戏没有事 玩魔兽可到100度而保护。再次打开看,散热片贴紧,感觉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