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9800GT 512M无显示,黑屏!!

楼主(2013-03-09):
手上一片讯景9800GT 512M 节能版显卡,只有一个DVI口,无VGA口,三星1.4ns 4颗粒显存,各电压正常,DOS下能认核心和BIOS,开机无显示。显示器灯不变色。采用的G92-150-核心,变态卡,现在怀疑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麻烦有修过此类卡的朋友,能上传一下原BIOS试试。
显卡
黑屏

网友:
NVFLASH显示的信息全的话,BIOS就是好的,这种卡基本找不到BIOS了。直接加焊核心吧,通病!!

网友:
加焊试试,一般供电正常都是芯虚汗
同意楼主:
5.0
tanxinyu
同意楼主: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