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51G 不显示

楼主(2013-03-09):
客户拿过来一台ACER 4551G的机器 AM3的独显ATI显卡板号09919-3 JE40-DN 开机电流跳变到1.9A 不显示 内接外接都不显示 显卡加焊 显存加焊了 都无效 想换个显卡看看 但上面的字被磨掉了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哪位大哥手里有这机器的看看 谢谢。

网友:
在网上查下这机子的配置,然后再把这型号在淘宝上对比下就知道是什么了。

网友:
216-0772000,我手上正好一块一样的板子,也是不显示,电流跑到1.4的样子,自检已经过了,硬盘灯以闪读盘,内外都无显。

网友:
哦 那你去刷个BIOS看看 还有不插COMS不跑马

网友:
我这也有个是这样的,哪位大侠解一下

网友:
先刷BIOS,不行看看北桥,显卡应该没坏

网友:
我这个电流到1.6
换了显卡一样
未必搞北桥?

网友:
我这 刚好有个 USB 不能用的 一个都不行 AMD芯片组

网友:
没有这机子啊手上

网友:
这个是通病啊,再怎么也不能去搞显卡啊,就知道吓搞,搞北桥也不能搞显卡啊

网友:
我有两块这样的板子,电流到1.4无显,不好搞呀

网友:
这是北桥问题,直接搞北桥

网友:
这机子北桥超爱坏

网友:
北桥爱坏?我看是BIOS爱坏吧

网友:
加焊北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