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杂牌山寨电源维修过程——申请转正。

楼主(2013-03-09):
      在DIY论坛看到有的网友把ATX电源改装成音响双极性电源,自己也想试试。手里有几台破电源一直没修,于是拿出来。两台山寨电源,一台是大管13007爆裂,再看板子,辅助电源很多地方已经变色,这种电源没多少修复价值,放弃。另一台也是山寨电源,但很新,记得用了不久就坏了,决定就拿它开练了。
    本来自己对开关电源非常陌生,前不久为了修亲戚家的电视,找了很多开关电源的资料看,也看了电脑电源的基本原理,自以为可以修复了,但实际的维修过程还是非常艰苦的。
    这款开关电源是典型的494和339结构,原理图找了很多,但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不过,结构相同,万变不离其中了。首先焊下保险管,串60W灯泡,插电发现初级无短路。然后检查绿5V和紫5V,发现都在+5v 左右,正常。再检查494的第12脚,电压14V,也正常。说明辅助电源正常,初级也正常,那就是494和339附近的保护电路和脉冲控制电路有问题了。(说到这里一定提示一下,正因为这个思路看起来是正确的,但却为后面的检修带到了歧途。)
    于是,先检查494电压,发现12脚加了14V,正常。4脚也有4V左右,正常。当测到8和11脚时,发现两个脚的电压有明显的差异,2.2v和3.5v,这明显有问题。在线测量不准,拆下后发现8、9脚输出三极管短路,对地7脚电阻为0。呵呵,心里这个高兴啊,原来维修电源这么简单。
      拆下那台爆掉13007的电源上的494,对比测试对地电阻,没发现短路,暂且当作好的吧,换到这台上面。可是通电测试,还是没有输出。开机后12V和5V也没有保护迹象。哎!不管怎样还是查一遍输出电路吧,在线查电容,没发现短路。拆下3只输出二极管,也是完好。看来还是494附近电路的问题,说明主电源根本没有起振。是这个494也坏了吗?还是电路还有其它故障?看来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哦。
      不过,换了494之后发现,8和11脚的电压相同了,待机2.2v开机1.5v,有点低。延着8和11脚检查,发现激励变压器没问题,其它的电容电阻没问题,在线发现两只推动三极管有些异常,窃喜。立刻焊下,发现三极管都已损坏。换上两个三极管,心想,这下子该可以了吧?可是。。。还是没输出!郁闷啊。。。
    至此,维修陷入僵局。反复看激励变压器这端的所有电路和原件,几乎测了494和339周围的所有在线电阻和电容、二极管。都没有发现明显问题,难道会是主变换电路的问题吗?不会呀,辅助电源正常,主变的两只大管和200V的大电容都没有问题,分压电阻也正常,阻尼二极管、吸收电路也没问题。晕了!
    前面说到了思路一直在494电路附近,所以也就草率地检查了主变换电路,没仔细看电路的各种阻值。昨天,无意中看来本论坛的一个帖子,发现故障跟我的这台电源差不多,竟然是主变三极管的基极电阻损坏。心里一惊!自己查过这里,没记得有这么小的电阻啊!
      立刻检查,发现在线这个阻值已经达到几K了。卖糕的!原来是你。拆下来一测,本来应该是1-3欧姆的阻值变成了18K!更可气的是,这两个电阻变值竟然也都差不多!!!这个垃圾电源,就算基极没多大电流也不该使用该板子上最小的电阻吧,貌似是个1/16W的电阻!
    拆下两个3.3欧姆的电阻换上,短接绿线到地,嘿嘿,风扇终于转了!检查各电路电压,一切正常。至此,耗时2个星期的垃圾山寨电源维修结束,下一步将拆掉直流输出部分和339的部分电路,重绕主变压器,把最高12V的电脑电源,改装成正负24V的音响电源。
    在这里,要感谢本论坛的帖子给了我启示,也感谢那些热心的师傅们,没有他们的指点,也就没有了这个启示,那么,我的维修还在泥泞中摸索。最后,想告诉一些跟我一样的维修新手,不要被一些思路所束缚,对每一个电路还要做到了如指掌,不能敷衍了事,也不能搞经验主义。

网友:
下面是相关电路和本山寨电源。

网友:
哪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为什么494脉冲输出短路后,造成激励级小功率三极管不平衡烧毁容易理解,但为什么会造成主变换三极管基极电阻的变值?哪位高手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不:激励级输出为0的时候,主变换三极管因为没有激励信号,而使得长时间流过偏置直流造成的基极小阻值电阻变值吗?

网友:
谢谢版主评分!

网友:
最主要的问题点是8、11两脚电压不等,且偏差较大
494似乎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