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9 版号:DAOFL1MB6FO REV:F无待机
会员201220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3-03-09):
型号:S9(联想)
版号:DAOFL1MB6FO REV:F
上网本无待机3V 5V,量MAX17020,主供电,参考电压,线性电压都有,ON1 ON2电压1.3左右,PR100一边有5V 断开SYS_SHDN# 后,ON1,ON2电压还是只有1.3,PR100阻值正常,芯片也更换过,故障一样。不知道什么原理导致这个电压拉低,ON1 ON2对地阻值是正常的。期待高手解答

补充内容 (2013-3-15 01:27):
这机器终于被我搞定了,本来打算放弃了的。

网友A:
1.3V enable 可能是保护了

网友:
PR100这个电阻你要排除,万一就是这个电阻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V enable 可能是保护了

是很有可能保护了,但我对这芯片不熟悉

网友B:
这个问题  我遇到过。。。。建议你检测芯片引脚 连接的每个外接电阻 电容

网友C:
建议楼主去 查下MAINON这个信号   MAINON会拉低VH的 VH拉低了 就不会有3V 5V待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去 查下MAINON这个信号   MAINON会拉低VH的 VH拉低了 就不会有3V 5V待机了

呵呵:待机3V 5V 怎么会跟MAINON这个信号有关了,MAINON这个信号是开机后才会有发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  我遇到过。。。。建议你检测芯片引脚 连接的每个外接电阻 电容

谢谢你的提醒 我查查看

网友:
看着像是后继电路有问题,建议检测一下网卡,PC卡等芯片。

网友E:
如果强制啦一个3.3过来呢?会有芯片烫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强制啦一个3.3过来呢?会有芯片烫么?

有这想法,但是怕影响其他地方

网友:
MAINON这个信号是开机后才会有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的提醒 我查查看

修好之后记得 反馈下

网友:
今天我手上也来个这样的本本     情况与楼主一样  如果楼主修好了   还请帮帮忙

网友:
Q5那里有1.05V吗

网友:
我的S9本本也是无3V5V待机电压    PU6的14pin只有0.96V     PR104另一端有5V   把Q6给摘了情况还是一样   那位兄弟有遇过的   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