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9800GT节能加强版

楼主(2013-03-09):
本来不算怎么花, 加焊两次 更加花了  , 大家帮我看下是GPU还是显存。

网友(点评):
应该先用软件检测。从开始的状态看像是显存问题,还不太严重。给你盲目干过核心后就难讲了。字都看不清啦。

网友:
花屏王  名不虚传

网友(点评):
请问是GPU坏还是脱焊?、

网友:
显卡花屏你在系统里测一下是不是显存ERROR,乱搞一通,现在字都看不清了,帮不了你了。重做一下显存BGA后祈祷吧

网友:
做爆了    ·········· 已经

网友:
这个花可能是显存

网友:
本来能进系统GPU挂的概率不大,看前面就显存坏了,别轻易乱加焊啊

网友:
这是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