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1916W A 通电,黄色和绿色指示灯长亮,按键没反应

楼主(2013-03-09):
宏基AL1916W A 能通电,但黄色和绿色指示灯长亮,没有背光,没有图像,按键没反应,测电源板5V 12V正常,断开高压供电,故障一样,测主板两个 50117K-G三脚芯片,3.3V输出正常,按键开关电压3.3V全部正常,求各位大神支招!!!!!!!!!!!

网友:
这个你还是重写一下程序吧,,

网友:
VGA有连接信号吗?

网友A:
这个机器,我刚修了一台,刚刚装上,,我这机器是电源的故障

网友:
这个是主控ic 1.8V没有 去量一量三端稳压器中间脚 这个三端稳压器和普通的不一样

网友:
接信号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我刚修了一台,刚刚装上,,我这机器是电源的故障

电源板我代换过,故障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更那种贴片三极管长相差不多

就是3.3V旁边那个 只要中间那个脚有1.8V就OK了

网友:
驱动板故障,测下驱动板的IC供电正常吗?正常的话刷下程序,实在不行就换下驱动板。

网友:
刷一下主控程序或加焊一下

网友:
感谢各位大神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