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精英p43t-a2主板,自检卡屏,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3-03-09):
如题,最小单元法,现在只是主板,内存,cup,显卡。自检到这就不动了,按F11后,变为“boot selection popup menu has been selected”,又没有任何反应了。确定是主板问题,cpu 显卡 内存都换过了。求高手给指个方向

网友:
电脑主板也已经放过电了,还是这样

网友:
这时候 是南桥的任务吧   接下北桥 南桥

网友:
。。。。。。。。那就只有归咎于桥啦!

网友:
先刷个bios吧

网友:
屏幕显示 北桥的总线要求要用DDR2 800 的内存 换成800的内存试下,还有进BOIS设置,用U盘进PE 看能引导不。boot selection popup menu has been selected这句话跟引导设置有关哦。

网友:
这种情况是没有认到硬盘!先拔掉硬盘看看能到不!看看是不是SATA口脏啦、清理一下,在换一个串口线!

网友:
同意楼上的··· 但是这个板子 667 的也能用··  、但是最好用一条内存··

网友:
其他都换过了,那就只有刷BIOS或是加焊南桥.

网友:
最好先刷个bios  不要先动桥 没有编程器 就不没有办法了

网友:
换个电池  刷BIOS 应当能好吧!

网友:
这样的问题 最好是先软后硬    先发BIOS试试

网友:
能亮机,bios一般没问题,检查南桥外围设备有哪儿损坏没

网友:
南桥坏了 GB老爱坏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都是南桥坏了/  你把  网卡,和声卡 芯片拆掉看看 还会不会卡LOGO。或者卡死。还会的话, 直接更换南桥,问题  解决/

网友:
先查外设,再刷bios不行干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