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ULN2803APG控制电路维修

楼主(2013-03-09):
  前两天我接了个活。是个我们这里矿上用的掉篮控制板坏了。如图:

  1是继电器中两个坏的。旁边的两IC 是东芝ULN2803 18脚的。一个IC控制8个继电器。两个IC
  一共控制16个继电器。一组两个这个板子共控制8个吊篮上下。2是48V输入端。3是输出端。如
何能工具测试出这个板子的工作正常好坏。给下原理。和工具。这是一共16个继电器。如何一一测试出他
们能正学工具的。。谢谢了。

网友A:
是一个晶体管阵列了.不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一个晶体管阵列了.不难啊

我知道不难。但是我没有工具测试出每个继电器的好坏。这个东东坏的不少。。有一百多片。都是某一个继电器不能控制。。我换了继电器还是不行为何。如果做个测试工具。怎么做。。给指导下。

网友:
这个完全可以自己搭建出测试电路,datasheet里有典型应用电路,就按那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