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21Y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3-03-09):
方正R621Y SIS芯片ATI独显,开机后电流很快上到1.0~1.2A之间,有电流波动,但不显示,测量各种电压感觉好象都有,更换CPU不行,放上测试卡,看到RESET灯过一会闪一会不闪,不会跑码。

CPU电压是0.98V。过一会散热管会热,南桥也发热,但感觉温度似乎有点高。

网友:
SIS的北桥重做一遍吧

网友:
这种面积大的桥是不是重做的风险就高呢,原来清华同方有个KN800的桥做了好几次都不成功,可能是焊盘变形了。